it8613E点了第33脚本,触发引脚,会自动上电。修不触发的故障。何解?

楼主(2020-10-20):
H110的七彩虹主板。故障,不触发
rsmrst,触发都有,待机1V南桥有。无点位,无图纸,差不到cpu检测,网卡唤醒。
南桥不抬高slp3.
该怎么搞?
表笔碰一下第33脚,触发脚。会自动上电。

网友A:
33 到 开关 1 有没有断线,  2 开关上电压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 到 开关 1 有没有断线,  2 开关上电压对不对.

你这么说,到是到点子上。
不像有图纸的,很容易找到。
这个没图纸,且一搭上表笔,亮触发的io脚位。就自动上电了。问题就围绕这一块来。
但是,没资料。就费事了。

网友:
开机脚电压对不对.
如果正常.   断电,  开机脚到33脚,是不是直通. 不通补线.
通查边上有没有电容.先把电容拆了.

网友:
io换过吗. 晶振换个试试

网友:
上拉有问题吧,看看开关电路

网友:
花里胡哨的,管那么多干什么,直接飞线解决,他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说,到是到点子上。
不像有图纸的,很容易找到。
这个没图纸,且一搭上表笔,亮触发的io脚位。就自动上电了。问题就围绕这一块来。
但是,没资料。就费事了。

要断电维修啊!人家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有些小问题不是非要找图纸的,按33脚电路跟,就是了。

网友:
主板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