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华硕HP8H61

楼主(2020-10-20):
起始故障为插CPU供电线开机电源保护 测得一个上管一个下管短路  上管短路的这组有个驱动芯片  我直接把这组上管下管 驱动芯片都拆了 从料板拆下来直接焊接回去 正常开机 但是明显更换的那组没有输出  下管G极电压为0  测得供电芯片 4脚VCC供电脚3.4V   2脚pwm脚4.5V   1脚vocre BST电压 3.47V 但是关联下管G极的脚位没有输出电压 我已经从料板拆下来2个更换了 还是这样 这些电压都正常么  实在是找不到有详细说明的地方

网友A:
新手 刚刚自学一段时间。。 单CPU供电这里就各种搞不懂  还麻烦大家帮忙

网友B:
检查一下反馈电路 有没有保险电阻烧掉   还有更换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反馈电路 有没有保险电阻烧掉   还有更换供电芯片试试

请问第三脚位是反馈电路么

网友C:
看到华硕的就头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华硕的就头疼啊................

额 大神都讨厌华硕啊 。。。。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就是驱动芯片不输电压,替换了情况一样,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

网友:
我更换了第一脚升压电容,现在bst电压到了11.7v,还是还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新手 刚刚自学一段时间。。 单CPU供电这里就各种搞不懂  还麻烦大家帮忙

芯片在板上同型号应该是有一样的,量一下电压参考一下,如正常就检查反馈电路,一般是CPU芯片也坏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是垃圾板子,电容和排阻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在板上同型号应该是有一样的,量一下电压参考一下,如正常就检查反馈电路,一般是CPU芯片也坏了。

谢谢 我找一找。。。华硕2张H61都没修好

网友E:
我正好有一块也是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E:
我正好有一块也是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么

才看到你的信息,抱歉。没有解决问题,我感觉可能
电源管理芯片也坏了,不打算换了,就两项供电这么用了,我还遇到个华硕z87,4个驱动芯片中坏了一个,然后整路不输出,我把那个坏的驱动芯片拆了就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