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 启天 A7100 板号 11100-1M能进系统 屏幕没显示

楼主(2020-10-20):
启天 A7100板号 11100-1M PIH61F 能开机 能听见进系统声音就是没有显示,刷过BIOS,显示ROM,南桥换过,RTD2271CW 负责显示的芯片都换过,屏 屏线 LED升压板都换过的。确定是主板问题,找不到图纸,麻烦。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A:
CPU换过了吗?你这是集显版吧,intel的U现在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过了吗?你这是集显版吧,intel的U现在坏的多。

肯定换过了的,能想到的  我都换过了

网友:
测量供电和开启信号啊

网友:
集成的显卡cpu换过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集成显卡供电考虑过吗

网友:
这种直接换主板吧,太耽误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