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1466代换CPU翻车这件事

楼主(2020-10-20):
先上图,上面这块板是sr26c,i5-5250u,下面这块板是sr268,i5-5350u
事情是这样的,下面这块板是我以前收来的轻微进水板

就是这里烧了个洞,原来是一个测试点,直通CPU

后来我处理好之后阻值也回来了,但是开机电流上到0.6-0.7之间跳变几秒后掉电,然后循环。bios刷过一样。

我觉得可能当时这里串电烧了CPU,后来就丢在那,现在有一块料板CPU确定是好的,两块板CPU型号不一样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换,从来没试过,今天就试试看。

在准备换CPU之前其实我加焊了一遍,电流还是一样,直接换CPU试试吧。
拆完值锡,由于我不习惯用锡珠,还是刮锡膏来的快。几分钟就能搞定。

这里推荐用阿毛的锡膏,不是打广告,真心好用,高温无铅,不怕返修。

一次成球,吹锡过程不会起泡泡。

加焊油归位,完美。
上焊台。

焊完之后在显微镜下检查,焊接完美。

全部搞定之后,上电。

翻车,电流还是一样,但是可以跑电流,不同型号CPU应该是能换,但是现在不能亮屏,也没法确认,回头再研究研究这块板子吧。
有代换过得大佬也可以留言。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jiaohe14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培众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应该两个CPU都是好是的

网友:
学习了,过来顶下

网友B:
楼主和我一样不习惯锡珠   哈哈 哈哈   都是用阿毛的 南桥CPU EC 用的很方便    比锡珠快 个人感觉 比锡珠好          回归话题  这个电流   如果不亮大小写无法切换    干EC吧

网友C:
换CPU后亮机慢,楼主等久一点试了没。还有刷的BIOS百分百是好的吗,建议刷回原机BIOS试试。
或者可再上BGA焊一次,焊稍微久一点试试
查一下后壳序列号看这款机是哪年生产的,板号一样BIOS并不一定一样的

网友D:
板上装好。看下Cpu两头有没有翘  另外吧。 这个Cpu 正常植完球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有点弓着的

网友E:
确定是cpu能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和我一样不习惯锡珠   哈哈 哈哈   都是用阿毛的 南桥CPU EC 用的很方便  ...

必须的 快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后亮机慢,楼主等久一点试了没。还有刷的BIOS百分百是好的吗,建议刷回原机BIOS试试。
或者可再上BGA ...

估计内容都没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上装好。看下Cpu两头有没有翘  另外吧。 这个Cpu 正常植完球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有点弓着的

估计没看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cpu能代换吗................

主要换完还是原来的电流,没法亮机,我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
电流0.6说明什么?cpu是好的吗?

网友:
焊台不错,专业

网友:
CPU与BIOS之间断线了

网友:
内容已看完,不是瞎说

网友:
我也经常换CPU,没那么曲折

网友:
先前是什么故障来的

网友:
试过一次1466 5代换4代的U 结果内存都不跑 后来换回同型号的貌似是SR24c?才亮机 做了我5次 人傻了

网友F:
看完你就不会说这些了,bios这是最基本东西,我自己用的bios都是百分百好,其次我板子是掉电,不亮机的,换U后电流一样,焊芯片这个看你自己能力技术,你觉得自己没焊好那你就在焊一遍,我自己都是一遍过,我看你内容都不看完的,现实中估计也是粗心大意的。

网友:
焊接技术不错

网友:
看的图CPU边上有点翘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完你就不会说这些了,bios这是最基本东西,我自己用的bios都是百分百好,其次我板子是掉电,不亮机的, ...

只能说你比较牛掰了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可以代换的   主频相差0.2  一个是1.6 一个是1.8

网友:
程序不匹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jiaohe14 -2 -2 看准了再评

网友G:
还是锡膏好用,办事就快。用珠子会跑。

网友:
你这样换CPU有成功过没有?

网友:
问题有时候千奇百怪的

网友:
CPU上面都有料号,最好找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灌水有意思吗

网友:
估计要修改ME文件吧

网友:
以前习惯用低温的,改天买高温的试试好用不

网友:
在刷BIOS   在看看进水的地方     电流感觉很正常了

网友:
我估计还是CPU的问题。。你之前那个进水不确定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在苹果的笔记本上代换过CPU,这个是我2年前维修那台苹果笔记本时写的贴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1788-1-1.html
好像权限有点高,不知道你能不能看的到,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种电流无论怎么看都像是bios和桥的问题  会不会还是后面进水的地方有些没处理好

网友:
苹果板子厚做有铅的成功率高,4,5代苹果自己上面好像是不能通用

网友H:
大师 你用的是锡膏直球  还是锡珠

网友:
我怎么发现有一张侧面锡球好像连锡了。

网友:
同时5代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板上装好。看下Cpu两头有没有翘  另外吧。 这个Cpu 正常植完球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有点弓着的

四代弓,五代翘   楼主的没问题

网友:
连BIOS一起换过来,不行刷个原厂BIOS试试

网友:
换过好几个,一般要用0.45的锡球,用过0.4的基本不成功。

网友J:
楼主,换的U,侧面看着貌似连锡了~~~~

网友K:
这种情况    干ec试试 有可能会有新发现

网友L:
换过之后楼主的CPU中间不鼓吗

网友:
楼主换的不是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师 你用的是锡膏直球  还是锡珠

挂锡膏 比较快 一次成球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过之后楼主的CPU中间不鼓吗

长条的U干下来,多少都会有点弯的,不用管直接值锡,装回去,受热后会变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情况    干ec试试 有可能会有新发现

ec早换过了,我都是把别的可能的地方都排除了才搞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换的U,侧面看着貌似连锡了~~~~

没有,图片拍的不是很清楚,显微镜下看的清清楚楚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还是锡膏好用,办事就快。用珠子会跑。

哎,以前没钢网或者对不上。我都是手动置球,做多是一天弄五个桥。眼花肩膀酸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路过的来学习一下!

网友:
bga焊的真好

网友:
要合成BIOS

网友:
我上次用焊膏 亏大发了 不知道是不是 没刮干净 我取钢网的之后 发现掉了 好多点  求大神传授下 刮焊膏的经验

网友:
这个电流已经亮机了好吧。。。。唉。。。。。

网友:
BGA多少米?

网友N:
用锡膏的钢网是不是和之前的锡珠的钢网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四代弓,五代翘   楼主的没问题

工具不行而已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七里香。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锡膏的钢网是不是和之前的锡珠的钢网不一样

一样的网的

网友:
Flashee bios hagale clearME o cambie el BIOS para ese modelo de procesador.confirme

网友O:
我怎么感觉有两颗锡珠连焊了???是角度问题吗

网友:
苹果的CPU同代的都可以显示的  不会影响开机,只是Intel graphics不一样的话mac os下会没有显卡驱动。所以只要内置显卡是一样的就可以完美代换的

网友:
刮锡用的少,试过内存颗粒刮锡,老是出现锡球有大有小,不知何故?

网友:
真是牛B ,蛋闲不

网友:
不过楼主的技术实力在线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怎么感觉有两颗锡珠连焊了???是角度问题吗

没连的 拍摄问题 拍的不是很清晰 显微镜下看的清楚的很

网友:
这个好像代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看了他们说的核显会导致苹果系统没有驱动。可能我换的核显是一样的,有时候遇到别人的不修的。就会打U的主意,然后换到苹果上面去基本都可以亮机了,我遇到过年份不一样的A1466 BIOS不通用的,也是以前遇过,板号都是00165 但是一个17年一个15年,BIOS不通用,刷上就是跑码不显,只是提个意见。

网友:
好像SR268就是1.8主频。也就是17年的,不能用15年的BIOS

网友:
看着就高大上、很牛逼的样子、我cpu 几乎就放弃了、没啥必要、没有二手的CPU、新的太贵了、直接换板

网友:
我从G40-80拆机的i5  5200U换上去一样正常使用,显卡型号不同,温度有点高,其它未发现有问题

网友:
活干的很干净!

网友:
锡膏没玩过,刮好后要不要取钢网,还是直接加热?

网友:
可能其他接口(如网卡)有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哎,以前没钢网或者对不上。我都是手动置球,做多是一天弄五个桥。眼花肩膀酸

真有耐心,我以前也是用放大镜来摆珠子,以后不敢了,眼睛废了划不来

网友:
这个换了也不稳定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 BGA可以

网友:
改ME 后再试试呢    说不上好用

网友:
CPU一样的吗

网友:
CPU  代换的事情只有代换成功了才能说明可以代换。

网友:
换个思路考虑一下,不一定是CPU 的问题!

网友:
换完没好,以为好了

网友(2020-11-28):
还没用过锡膏  感觉比锡珠方便多了

网友(2021-01-21):
原故障是0.6-0.7掉电,有没有测试下CPU这个供电都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