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笔记本电脑单用适配器可以亮机

楼主(2020-10-20):
Y50-70笔记本电脑单用适配器可以亮机,用适配器,接电池偶尔可以亮机。单电池不能亮机。不亮机表现是屏有背光,无显。电池换过,BIOS刷过。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求助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用适配器,接电池,触发上电后,拨掉适配器不掉电。

网友:
提醒你一下  这个ec带程序

网友A:
再接亮么?亮的话可能是屏供电保险变质了,阻值变大,电流小了带不起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接亮么?亮的话可能是屏供电保险变质了,阻值变大,电流小了带不起屏幕

外接也是单接电池不亮机。接适配器电池不亮机。单接适配器亮机。

网友:
难道是ec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隔离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单用电池所有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把电流表电源接在电池接口上开机试试

网友:
简单 屏幕换一个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一下电池模式下的待机信号正常不

网友:
换屏试试我遇见过,供参考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

网友(2020-12-05):
亮的话可能是屏供电保险变质了,阻值变大

网友:
小小白成长,来从学习。

网友:
屏换过,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