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显示器怪现象,不停的闪。

楼主(2020-10-20):
机器里用的BEQ Q5T3一个15寸显示器。不停的一亮一灭。灯管测试正常,也不是开关的问题。本以为是高压板问题,但奇怪的是把驱动板和电源板拆下,垫本书绝缘,接上屏显示一切正常。两块板装到铁架里接上屏就不停的闪。貌相似不能接地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供电线接触不良,上次我碰到一个虚焊的

网友:
很老的显示器,这个高压板容易出问题,,有开焊吧

网友:
淘汰吧,这种小尺寸的屏没修的价值了,最少也修17寸的屏吧

线或者焊点的问题,确定用的是好焊锡的话,焊点没严重老化的话,就是线材问题了,

网友:
评论说线或焊点的问题,怎么会装上铁框就闪,而不装铁框不闪呢?

网友:
灯管线接触不良对地打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