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425dn一直初始化如果处理

楼主(2020-10-20):
开机一直提示初始化,如果处理

网友A:
估计是打印机主板固件坏,找个相同型号机器把好的固件拷贝出来,再刷到坏的那个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打印机主板固件坏,找个相同型号机器把好的固件拷贝出来,再刷到坏的那个上去就可以了。

你有固件吗

网友:
我没有这个型号的固件

网友(2020-12-08):
输稿器排线问题

网友:
可以可以,搞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