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06 加粉后清零方法

楼主(2020-10-20):
联想M7206 ,粉盒型号LT201

加粉后依然提示无粉,2种清零方法
①齿轮清零
取下双联齿轮

粉用尽时刻,齿轮位置如上图。

初始位置,清零后的位置。
白色弹片,卡在凹槽里面。
再来一张高清图

——————————————————————————
复位齿轮运行轨迹:

这个运动轨迹是对的,想法是错误的。
我用手转磁辊,6-7周,复位齿轮就从起始位置跳到了粉用尽位置。
显然,无粉,是打印机判断的,这复位齿轮,就起始位置有一定作用。
——————————————————-
百度搜了一下,有2个答案比较靠谱:
a.复位齿轮起到打印机检测的作用,
不复位,打印机检测不到粉盒。也就是说:
1.新粉盒不用管复位不复位,只有加了粉之后才会用到。
2.复位是起到让打印机可以检测到,否则加了粉,打印机也检测不到

b.如果齿轮不复位的话机器是检测不到硒鼓的!
相当一个原味只有到了那个位置机器才能正常工作
————————————————

从外面看的复位齿轮
是个半圆形的白色顶盖。
复位之前是左白右黑,上机后,随着齿轮咬合转动,
迅速转到了左黑又白的位置,就是粉用完 的位置。
复位齿轮转的大半圈,应该是带动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运动的
机器上的齿轮,会触发一个检测到硒鼓的信号给机器。
这都是我的假想,具体什么原理,以后我会拆一台兄弟打印机看看。
——————————————————
②按键复位方法:
嫌拆卸齿轮麻烦的话,可以手工按几个按键复位。

网友A(2020-11-27):
在机器上清就行,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搞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机器上清就行,何必这么麻烦

最近新出的兄弟机器,已经无法通过按键在机器上清零啦。

只能通过复位齿轮清啦。

网友(2021-01-07):
谢客户都是拿粉盒过来加粉 很少有抱机器来的 所以还是粉盒操作比较实用

网友:
感谢分享 非常详细 图片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