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488装驱动最后闪一下后恢复后黑屏,代码31

楼主(2020-10-20):
rx488无法点亮,卡住键盘不亮,风扇转,双卡才能进系统,卸掉驱动后才能正常否则黑屏,感叹号代码31,装驱动最后闪一下后恢复后黑屏;这个什么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人哦

网友:
你这种情况,属于自检不过
原因:
1-BIOS错
2-缺少关键供电
3-核心或显存故障

网友:
2-缺少关键供电 是什么?

网友:
bios 的芯片 是不是有时钟频率的?clk 脚?0.8v
电压?

网友:
bios 双卡进去能刷,驱动最后黑屏,再重启stu... in driver drivce。。

网友A:
关键供电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供电指什么?

a卡关键电压,
0.95v
0.9核心辅助供电
0.9v核心供电
1.55v显存供电
如果以上电压全有,且BIOS文件无误,就需要用软件测试显存通道,如果你没有软件,可以先加焊gpu

网友:
mats 能进不去的时候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