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windows系统激活方法 无限使用

楼主(2020-10-20):
很多人总是找激活win7 win8方法 其实还有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删除系统验证系统是否已激活的系统文件 这样没有了验证的存在 等于不需要激活
win7
Windows

网友:
只需要删除 system32文件夹的 sppsvc.exe和slui.dll和sppcomapi.dll和sppcommdlg.dll这四个系统文件重启电脑就行啦 那么系统属性显示激活不可用 就是没有激活验证了 等于无限使用

网友:
注意 windows10系统无法使用主题 因为这种方法只是让激活消失 并不是真正的激活

网友A:
试过的说一声
zhaoyueming
我早就这样了 一直都是正常使用系统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的说一声
我早就这样了 一直都是正常使用系统

网友:
一些个性化设置还是受限制的

网友:
待测试,先收藏

网友:
我用MAS 1.4激活Win和office 都挺简单的,Win10 也可以

网友:
激活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

网友:
有这么神奇吗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学习。

网友:
是的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2020-12-26):
这波操作后,省了不少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