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50TI 显卡 测试时这样的花屏 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10-20):
七彩虹1050TI 显卡 测试时这样的花屏 一般是什么问题? 鲁大师测试也会花,有时候开机进到桌面就开始花但还可以鼠标关机。
用这个软件测试 这样的花。。。 花屏后开机在DOS下不见花屏,有时候进到桌面也不花屏,但一运行测试软件 一下就花屏了。。这种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核心??

结果:加焊核心目前好了,不知道能用多久。这种核心好像比较薄,不像以前那种厚而且芯片边上还有一块铁框贴边的。

网友:
显存测试软件试试

网友:
核心挂了

网友:
显存有问题应该打不上驱动吧,这种个人感觉是核心的问题!!!最好先MATS看看显存。。。

网友:
可以加焊核心先
不行在测显存

网友:
核心可能性大些
不行在测显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先测试一下显存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用测显存的软件看看,一般显存的问题多

网友B:
Mats软件扫码一下显存

H55

网友:
   显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测显存的软件看看,一般显存的问题多

没有买有显存测试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ts软件扫码一下显存

Mats软件哪里有?免费的吗?容易操作吗?是不是需要安装LINUX系统才行?

网友:
给我你的邮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B:
Mats软件扫码一下显存

论坛有下载的哦,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下载的哦,小伙子

Linux 系统很久没玩了,估计要折腾好几天才能安装得Linux系统。。。

网友:
每天来学习一下大神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