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7851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20-10-20):
V星MS-17851 VER:1.0 ,不出CPU供电,无图纸无点位。待机电流0.03感觉不正常,待机时测的5v有1v(个人感觉不正常)按下开机按键后3v、5v正常供电,CPU供电0v,CPU辅助供电小电感为1v出来了。测各电感对地阻直都正常。请求大佬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我好像有这机器的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有这机器的点位

麻烦发一下感谢!

网友:
点位图已经加密了

17851-1.0.exe

网友:
出V星图纸点位

网友:
需要,私信!

网友:
哪位大哥帮帮忙看看

网友:
查查CPU电源IC工作条件啊

网友:
学习学习,搞好了分享下

网友:
俺也有一块同故障在线等

网友:
有图有点位

网友:
干桥,平台复位不出没cpu供电

网友:
发现一个新颖的问题,CPU供电芯片的PWRGD都有了。就不出CPU供电。

网友:
查供电pwm 产生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有一块差不多问题 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这个可调,新本子可以看出待机吗

网友:
6代以上先有复位才出CPU供电

网友:
别瞎搞先刷一刷试试

网友:
找相同芯片查一下条件,不行就按三板斧来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