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A D3主板不亮机,集显电压没有应该怎么弄?

楼主(2020-10-20):
一块华硕B150M-A D3主板先是机箱电源坏了,换了一块后,开机CPU风扇转,但是没有显示。
测量发现CPU周围的6组管子有四组有电压,靠近风扇插头的两组管子没有输出。
根据饼哥的一张其他板子的示意图,应该CPU集显的供电没有。
现在没方向了,CPU核心的电压有了,CPU集显的电压应该也一起出吧!还是有什么信号没有导致不出CPU集显电压?
CPU供电芯片采用的是ASP1401B,网上查了下资料也很少。在论坛里找到张图纸,基本的结构是搞清楚了,但是哪里还有问题没有方向。
只能向有经验的师傅求助了!

网友A:
借用饼哥发的一张图,就是标注集显供电的两组管子没输出,上管12V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B:
插个独立显卡先试下能开机不,是不是这个集显供电有单独的驱动芯片

网友:
集显过了内存才有电压,上码卡看看卡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个独立显卡先试下能开机不,是不是这个集显供电有单独的驱动芯片

插独显也不能显示。

网友(2020-11-29):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一块B250-K的也是这个情况,死活不出集显供电,内存换了N根一样,基本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集显供电,BIOS刷了还是一样,没有任何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用饼哥发的一张图,就是标注集显供电的两组管子没输出,上管12V供电是正常的。

这图在哪里看的

网友B:
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的,先看看有没有时钟复位 ,看看跑不跑码

网友:
就在论坛里搜索时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的,先看看有没有时钟复位 ,看看跑不跑码

内存已经过了。
最后的问题怎么也想不通,把CPU拿下来重新擦了下,再开机竟然正常了。
奇怪的是没有电压的那组管子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已经过了。
最后的问题怎么也想不通,把CPU拿下来重新擦了下,再开机竟然正常了。
奇怪的是没有电 ...

那你可以查一查 那两组有没有驱动芯片 pwm信号 VCC BST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