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板号DAOQL6MB8F0应该是通病,电流0.3左右掉电

楼主(2020-10-20):
开机掉电电流上到0.3左右,有时0.4左右,
开机上电全部电压都出来闪一下就没了,CPU供电也有,掉电速度很快,,
经查是一个1.8V转1.5V的电压偏低了。

看图片

网友A:
这种怎么知道是缺电压还是前面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怎么知道是缺电压还是前面的问题啊?

换这个场管就好了,是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这个场管就好了,是不良的

额,我想学个思路。最近遇到好多掉电可重启的,有台1502有平台复位了不出svid,对比s3温控都是一起掉。不晓得是cpu没发出信号导致还是前面那个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C:
掉电是难修的问题,因为电脑主板的信号是一个环,待机以后触发slp_s3要出来,接着电压要出来,出来后还要各路pwrgood信号正常,温控正常等才能让slp_s3正常保持,形成一个闭环,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掉电,而你没有设备前提下根本不知道是哪个出问题先掉才引起后面一串的掉,这个时序很难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是难修的问题,因为电脑主板的信号是一个环,待机以后触发slp_s3要出来,接着电压要出来,出来后还要各路pwrgood信号正常,温控正常等才能让slp_s3正常保持,形成一个闭环,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掉电,而你没有设备前提下根本不知道是哪个出问题先掉才引起后面一串的掉,这个时序很难测量。

我这有台老x201开机瞬间掉电过几秒又自动触发接着掉电反复,待机5v3v稳得一批,二级各路电压通电瞬间都有也正常,连cpu供电都瞬间出来正常,就是slp_s3掉引起后面一串掉,问题slp_s3掉的原因找不到,南桥供电、复位、rtc都有,能测到的pwrg都正常,最后扔在一边。

网友:
好老的主板呀,这能收多少钱

网友:
怎么知道是缺电压还是前面的问题啊?

网友:
经验丰富,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