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51G13M 板号MBX-269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10-20):
顾客拿来一索尼笔记本,感觉好久没见过索尼笔记本了
故障:按开关没反应,不通电.
机型:索尼SVE151G13M 板号MBX-269

能找到图纸真好...

拆机看了下板子没进水没明显烧坏的.
插电源看到只有0.0015的待机,关开关不跳变.

发现PQ222没电压输出,正常应该和适配器输出电压一样19V,1脚看电路图分析有通过电阻分压,不应该为19V
以为PQ222可能损坏,拆下量了发现管子判断正常.
量4脚位发现阻值无穷大,后面应该有元件短路.

用烧机方法给4脚接了2V的电,果然电源一下到3.5A,发现有个贴片电容发烫.

就是这个VPC2 有发烫,看了下电路图直接拆了...接电源电压只有0.002左右,说明后方没短路了

PQ222 1脚有19V ?,看图

VA+ 都是19V,经过PR299 到PQ268 3脚 Q267 2脚 量测只有0VQ268 2脚也为0V,PR442一端9V

可能PQ268损坏,换了再说

没原型号的,找了个差不多参数的J3,PQ267也一并换了

接电源量测PQ222  1脚位有9V电压.

焊回PQ222,4脚输出19V,待机电压有到0.0045,按开关键能启动.装回测试正常开机

网友:
这样详细的分板介绍,好觉得很简单哦

网友:
SONY的笔记本越来越少了,现在只有SONY的传感器出名了

网友:
269这个版号看到就头疼 以前被折磨过

网友:
这款是不是有一个独立的小板子?

网友:
到店给你加分,写的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很久没有修到了。

网友A:
量4脚位发现阻值无穷大,后面应该有元件短路.,无穷大怎么会短路

网友:
神一样的无穷大

网友:
楼主最后一个电路图和PQ222 G极电压高低的相关性,我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心里很白一一一一

网友:
说mos管第4角听的我一脸懵逼,

网友:
阻值无穷大不会短路吧,笔误.

网友(2022-10-23):
引用 网友A:
量4脚位发现阻值无穷大,后面应该有元件短路.,无穷大怎么会短路

电路了,它那个角对地量,就无穷大了,短路了,连接的元件更多不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