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开机不触发,请教一下

楼主(2020-10-20):
上图红圈那个引脚测量电压只有一点多伏,D22的另外两脚电压是3v,开机开关针脚电压是一点多伏,怎么搞?
谢谢。

网友:
一般开机阵脚连接一个三极管 然后给io电压跳变

网友:
开机脚有没有上拉电阻  一点点跑电路吧 这个应该电路比较简单

网友:
3.3vsb待机电压不正常 查是否存在短路或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开机针脚有电压没。5VSB 3VSB 都正常不

网友:
把R9电阻拆下来,再量一下Y点电压是不恢复3V,如果恢复3v,那就检查R9.之后的电路,如不恢复3V,那就换D22.三极管。

网友:
量测一下r9的另外一段看看

网友:
三极管坏了,换吧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3904-1-1.html   看看这个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网卡拉低了电压

网友:
谢谢大家,我我晚上回去再试试

网友:
有短路吧 插了打个阻值

网友:
放弃查D22,找3VSB看电压正常不?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没有3V供电进南桥

网友:
上拉看看正常不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