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换WiFi导致刷机报错9维修

楼主(2020-10-21):
  【故障机型】:iPhone 6S 64GB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白苹果LOGO后,反复重启。

【故障分析】:
  同行发过来的二修机本来是温度过高,同行判断是WiFi温度高导致,所以同行在论坛上看有刮骨疗毒的办法能解决,结果刮骨之后直接不开机了,白苹果重启,客户说可以刷机,直接刷机看报错。

【维修过程】:
  刷机报错9,逻辑码片或者逻辑码片与CPU的通信有问题,拆下主板观察。

  图中可以看出,WiFi有刮过的痕迹,而且边上的逻辑码片也有碎裂的痕迹,估计是同行刮WiFi的时候碰到了逻辑码片,导致逻辑码片损坏。

  更换逻辑码片之后刷机,刷机正常通过,但是刚刚刷机完加载白苹果的过程,直接提示温度过高黑屏,用手摸WiFi芯片,WiFi芯片发热烫手。

  不开机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开始解决原始的发热问题,直接更换WiFi芯片,开机正常,没有提示发热了,但是WiFi是打不开的,因为6S以上的机型,WiFi芯片都绑定的硬盘底层,所以还需要拆硬盘解绑WiFi。

【维修结果】:

  通通更换好之后,开机测试。

  WiFi正常,也没再提示温度过高的问题了。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刮骨没疗到伤结果弄出了新问题!

网友:
厉害,需要学习这样的维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