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被经验误了:GA-P55-UD3L掉电重启

楼主(2020-10-21):
能跑码,掉电重启,循环,技嘉主板类似这样的修过一些了,能跑码的大多都是vin检测电路出问题

12v检测电路vin5测是正常的3v,接着再测下vin4只有0.5v,哈哈,以为又可以秒杀了。

图纸,来自LM324的8脚,但测量8脚却是正常的4.8v,以为是断线了飞线搞定它。

本想就这样搞定了,谁知故障还是一样掉电重启。觉得不对重来,把飞线取消先。上诊断卡跑C1掉电重启,内存超频8脚ic也很容易坏,u24,u25两个直接拆掉。

搞定收工喝杯茶先。

但有点不明白,亮机后再去测不知为什么正常vin4 是0.5v,而不是高电平。不明白current_out_v当前输出电压不应该是4.8v吗?
经R22直接到IO,R21空的没装。亮机后实测正常却是0.5v

网友A:
相关电压不正在是否和你直接拆掉U24.25.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关电压不正在是否和你直接拆掉U24.25.有关。

vin4电压与它无关,拆不拆它都是0.5v

网友:
能跑码的大多都是vin检测电路出问题

网友B:
估计这个板的IO应该有问题

网友:
楼主老司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个板的IO应该有问题

不会的,IO有问题哪还能亮机

网友:
大神级的,膜拜

网友:
学习学习,增长经验!!

网友C:
检测电路VIN
是3.3V 电压
10k和7.2k电阻容易坏
这种情况一般是接地电阻不良
最好是换掉保险些。

网友:
高手啊,,我现在看到图纸就头疼。只喜欢修没主供电的,

网友:
能跑码的大多都是vin检测电路出问题,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电路VIN
是3.3V 电压
10k和7.2k电阻容易坏
这种情况一般是接地电阻不良
最好是换掉保险些。

不是。只有上拉电阻,没有分压,图纸也能查到。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又会一招

网友:
好是好了,但不明白VIN4是0.5v

网友D:
如果有时间应该找2个芯片换上试试,判断一下具体原因,没有时间直接拆了赚钱收工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时间应该找2个芯片换上试试,判断一下具体原因,没有时间直接拆了赚钱收工很不错

vin4与内存超频芯片无关

网友:
VIN4 是由两个10K 电阻分压面来,CURRENT这个信号电压是1.2V, VIN4刚好是0.6V ,楼主哪里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