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2159不开机,重写T2报错

楼主(2020-10-21):
刚开始反复掉电屏不显,触摸板摁不动,打完所有对地值无短路决定对T2下手,进入DFU很顺利找来一台a1708接上40g的type-c,对准了两台机器就插了下去,开始修复T2固件,然而最后关头报错36,但是屏幕亮了,可是挡了进度条不走关机后又起不来了,决定重写一次这次还是报错不过是代码78,而且屏幕也没再亮,苹果官网也查不到这行代码的意义,T2的待机条件查完了 全部正常,有没有专业的大佬判断下这是什么问题,会不会T2坏了。或者我重新找台机器写一下?

网友:
查硬盘,跟苹果手机刷机差不多一样,刷不过大部分硬盘线路问题,重点查供电

网友:
这个有点难搞

网友:
这个恐怕只有刷过的才知道代码含义

网友:
要18年以后的才能刷T2吧17年以前不带T2吧

网友:
确实不好搞维修特别麻烦

网友:
用原装的苹果typec线试试

网友:
你好,看到你的写T2帖子,我这里用原装电源的线,发现两个苹果电脑对接提示“无法使用雷雳配件”,想问一下,是不是线不行?

网友A(2021-01-05):
要18年以后的机器才可以,我上次就遇到一台,用17年的A1708死活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18年以后的机器才可以,我上次就遇到一台,用17年的A1708死活不行的

不会啊 我a2251用这台1708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 我a2251用这台1708一点问题没有

那就奇怪了,我试了很多次不行,接口试过没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和线有关系?我只是猜测T2芯片固件还没刷过

网友(2022-01-14):
这个我修过这个报错。

网友(2022-07-09):
MAC没啥经验。搞的太少了,系统是10.15就行   ,貌似太高版本也不行,用什么机器刷没关系,是跟系统版本有关系,数据线再换下试下,全部排除  只能干T2咯

网友:
78代码,大概率CPU挂了,你把CPU取了,应该就能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