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是显卡问题还是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2020-10-21):
原本用的亮机显卡正常,后来换了这张二手显卡,电脑隔几天随机出现屏幕变色,然后电脑直接重启,有时候会不变色直接重启,不知道是不是电源供电不够还是显卡问题,鲁大师压力跑都不会出现问题,有时候电脑开机出现,有时候看电影,有时候只是待机也会出现,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重装过win7,win10一样故障,换回原本亮机显卡正常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你这个电源还可以的

网友:
显卡问题!!点亮显卡随便一个都可以!!!!!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我以前有个以为主板坏了后来才发现是昂达电源问题,一气之下把电源砸了

网友:
看描述是显卡,再换一张显卡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或者换个大W数的电源试试看先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我现在就是没有大W数的电源可以代换,显卡只有亮机显卡

网友:
可以确定是显卡问题。我有个rx560也是这样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事就是不知道显卡哪里出了问题。各种颜色死机。重启就好。

网友:
都有可能,一个个换吧

网友:
电源问题,不用纠结

网友:
这显卡都块成古董了啊

网友:
这电源一看就不行

网友:
先易后难啦,还是从换电源开始下手吧

网友:
电源有问题,要不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建议先弄个额定450w电源试下,不行就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