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Pro7开机掉电故障维修精典

楼主(2020-10-21):
Surfaece Pro7微软电脑开机掉电故障
比较新的电脑,第一次修,从没有修过,拆过;到了成都工具还没有到齐,没有加热平台,直接用风枪开120度,用拆机片,完美拆开。比较新的电脑,先在维修技术组群问一下,都卞没有修过,或者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没有经验可以参考,从2010开始,新笔记本电脑我们已经习惯了,靠自己创新研究。之前几年维修案例总结编写了《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看看最近1-2年,修的微软我们可不可以出一本微软电脑的维修书呢?
微软电脑surface Pro7的设计进步比较大,起码换电池不用拆主板了,而且对于换屏去断电就简单多了。

故障现象:
   开机闪一下LOGO就掉电,时间大约一秒。
故障分析:
    在上一次修微软Pro5电脑的时候,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开机一秒掉电是主板上电路的故障,开机3秒掉电多为BIOS程序损坏故障,当然这个只是经验或者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并不是百分百,准确的故障是需要我们通过测阻值,测电压,看电流来判断故障。

维修检测:
第一步,看电流:单板接可电源,待机为0.007,按开关的时候电流到上0.1A左右再向上0.2A,接屏0.3A左右就掉电了,关键是掉电以后不是马上回到待机,而是回到0.046A左右,从电流来看,很明显主板上的电路没有完全工作。
第二步,测阻值:仔细观察主板没有进水痕迹,也没有修过的痕迹。
微软PRO7电脑主板的对地阻值也没有地方可以参考,对于这种新主板,没有进水,没有人动过的主板,没有参考的情况,我们也可以不去参考,先把电感都测一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有没有电感短路,或者明显偏低,全部电感都测了一遍,包括3V,5VCPU供电,CPU辅助供电等。
第三步,开机测电压,由于掉电的速度快,我们只能先把万用表一个表笔接地,然后一手去按开关,开机,一手去测电压,测了一遍一下来,除了CPU旁边有两个电感没有出来,其它的都有了,通过对主板电路的熟悉,这两个电感应该是给CPU供电。
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电流上不去,就掉电,而且掉电不是掉到待机状态的电流了,这个相应修过笔记本电脑的维修工程师都明白什么意思了,因此锁定CPU供电电感故障。
维修处理:
     维修的处理就相当于医生,前面可能通过验血,做CTB照去分析病情况,找到了病根处理就简单了,CPU供电电路的维修,修过笔记本电脑的维修工程师都知道,无非就是几种情况吧,排除短路,排除虚焊,排除滤波不良等;然后CPU供电芯片不良或者电路的附件不良。
维修CPU供电电路几分钟就掉定了,修完清理干净,裸板开机电流在0.1A左右停顿一下,上到1A,感觉有戏了,电流上去了。马上断电,装上CPU散热片,再开机测测试还是0.1A左右稍微停顿就上到1A;断电接屏测试熟悉的微软LOGO出现,跟着下方出现了转圈,不再掉电了。到这里就快7点了,客户留机,不急了,明天再来装机测试。

故障总结:
surface 微软电脑开机掉电故障是由于主板CPU供电故障引起的,故障点很简单,对没有修过笔记本电脑朋友,修微软电脑会比较难,第一关拆装机就不敢下手,因为屏确实太贵,因为不敢下手,就没有后面的主板维修这个业务,所以这个技术很难有成就;第二关微软电脑的主板都没有技术资料,所以要想微软电脑的主板,必须要有深厚的笔记本电脑主板的电路基础,上电时序,信号工作流程,特别是对通过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和电压,以及开机的电流,来判断故障。对于有兴趣想提升微软电脑主板维修技术的,可以交流。

网友:
看完学到了  全是 干货

网友:
  全是 干货

网友A:
楼主不泄露一下CPU供电具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有心了,不过上传的图片有点模糊,看不太清楚。

网友:
分享美德是高尚的,图片模糊一个都看不到呀

网友:
从来都不敢干,楼主NIU

网友B:
球的干货、重点是修CPU供电什么地方、什么问题导致、瞎鸡吧说一句CPU供电修了就好了、这种人不是来分享、是来打广告的、垃圾

网友:
说的就是我,我拆都不敢拆

网友:
这个帖子是来赚积分的  分享要说故障点  你就说个CPU无供电是怕别人学到你技术吗  论坛大神多得很  如果你这个是好帖  都会加精的

网友:
同意8楼的
球的干货、重点是修CPU供电什么地方、什么问题导致、瞎鸡吧说一句CPU供电修了就好了、这种人不是来分享、是来打广告的、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球的干货、重点是修CPU供电什么地方、什么问题导致、瞎鸡吧说一句CPU供电修了就好了、这种人不是来分享、是来打广告的、垃圾

兄弟说这么直白干嘛,让人家装个BI找个G点有什么不好的,要有成人之美之心嘛!

网友:
唐工也是泰斗级人物,就是太喜欢打广告了

网友:
毫无意义的帖子、图片看不清、惹得大家都反感

网友:
自己好好的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泄露一下CPU供电具体哪里的问题

最后确定是CPU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8楼的
球的干货、重点是修CPU供电什么地方、什么问题导致、瞎鸡吧说一句CPU供电修了就好了、这种人不 ...

如果您是修笔记本的,就肯定懂的。

网友(2021-01-17):
这个机器cpu工作起来cpu电感没电压,,别听他胡说。。不是cpu问题。。。

网友(2021-03-12):
引用 网友B:
球的干货、重点是修CPU供电什么地方、什么问题导致、瞎鸡吧说一句CPU供电修了就好了、这种人不是来分享、是 ...

看破不说破

网友:
重点是修CPU供电什么地方、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
微软  我只能默默看学习 ,没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