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铭瑄H110M D4全固板 V3.0 无CPU供电了,这次怎么修?

楼主(2020-10-21):
铭瑄H110M D4全固板 V3.0 ,不安装CPU 有0.82VCPU供电,安装CPU后 没有供电了,这次怎么修?
CPU 供电芯片为RT3606BC吗, 查资料,知道27的EN脚 电压有3.3V。供电脚VDD 也有电压,2R2这些电阻没发现开路。
上次遇到一块无CPU的是一个65D的电阻变质导致不出CPU电压,这回这个65D电阻是正常的。。接下来又得慢慢排查了。。
U换过了。。也一样,没头绪了。。 该往哪里查?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结果:*WF词语*加热桥后 有CPU供电了,有时候可以亮机,有时候无亮机,而且还发现用2133的内存可以时,用2400的报警。。最后加焊桥后一切OK。

网友(2021-01-19):
碰到个华擎H310,用的RT3607BC,不上CPU有0.82V,(应该是偏高了,正常不上U是0.8V)短接开关关机再开又不出VBOOT电压,上CPU直接不出电压掉电保护,换过3607无效,还是不上U第一次触发出0.82V,关机再触发不出电压,应该是CPU供电外围电路,mos换了一遍还是这鸟样,主要是没图纸不好确定IC外围参数,头疼

网友A:
65D是接哪个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D是接哪个脚的?

CPU供电IC左下角附近

网友:
总结杂牌板的处理器供电都是难点和头痛的

网友:
供电IC有EN脚吗?有无开启?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以代换的飞线电源模块?

网友:
加焊估计不管事 弄不好真的桥有问题 bios搞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