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12裸板改屏线和USB

楼主(2020-10-21):
偶然间得到一片小新AIR12的裸板  简单测试可以跑信号  由于没有屏线无法查看到底是否亮机
下面开始DIY之路  活糙了点  但是功能全部正常  上图
开始简单DIY屏线 找个坏的EDP屏线 关键是要那个转接板

按照顺序焊接好屏线

上机测试

顺手飞个USB出来

然后DIY散热片

都搞完发现没电池用  索性连电池也DIY一组

完活收工  可以正常使用了

 会员1324233300鑫豆2025-4-15 22:07
 会员1507654300鑫豆2024-12-8 11:39
 会员1528475300鑫豆2023-11-29 20:39
 会员1481419300鑫豆2023-11-2 01:21
 会员103772元2023-4-8 11:04

网友A:
很明显,生意不好,和我一样闲的蛋疼

网友:
你还是人吗,这技术不一般呀

网友:
最佩服的是耐心,我现在是能花钱解决的不飞线

网友B:
来个后续  裸板没意思  改造成一个大平板了

网友:
建议砸了,不然就送给我

网友:
。。。。。。。。卧槽。。这是比我还闲

网友:
真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技术可以,这焊工不太好啊,不圆润多盘盘

网友:
厉害,各种活玩得很溜啊

网友:
厉害 就是有点闲的慌

网友:
这就是一个高手,然后闲的蛋疼的时候,实在是没事干,然后闲不住了,就产生了这个杰作。

网友:
技术不错,闲得蛋疼

网友C:
这电池的协议是通用的吗?随便接一个就行?

网友:
这才是技术贴

网友:
你就不该修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的协议是通用的吗?随便接一个就行?

I2C通讯协议  只要能正确读取到电池保护板的信息就可以用  惠普平板也是这种协议  本来这个保护板想给惠普平板准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个后续  裸板没意思  改造成一个大平板了

牛皮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哇噻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真是闲的蛋疼

网友:
完美,壳子在重新做一个

网友:
你这个手工费可得值钱了

网友:
大师级的,太牛P啦...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我只想说卧槽 哈哈哈哈

网友:
挺有耐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2C通讯协议  只要能正确读取到电池保护板的信息就可以用  惠普平板也是这种协议  本来这个保护板想给惠普平板准备的

同品牌直接大概率可以通用,但是不同品牌间一般不行对吗?

网友:
楼主是个粗人啊。焊接和开孔不太圆滑了。

网友:
闲的 不过每次我闲下来  找到别的事做了就有客户过来 不吃饭不来人一吃饭就扎堆

网友:
真厉害!!!佩服佩服!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品牌直接大概率可以通用,但是不同品牌间一般不行对吗?

不一定  我这个电池保护板是某平板用的  本身就是2串的板  有通讯协议  当年10块钱一组电池撸了十几块  都拆电芯用光了

网友:
真有耐心 佩服

网友:
DIY的真心不错,支持原创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触摸吗?????????????

必须能触摸  不然不能叫大平板了

网友:
很明显,生意不好,和我一样闲的蛋疼.同意的扣1

网友:
这是真的牛批啊

网友:
高手就是牛批啊!

网友:
手工不错哦     在好点里就完美了

网友E:
这个可以直接改EDP吗

网友:
看起来真是有时间研究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直接改EDP吗

本身就是EDP输出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整

网友:
接口定义和平时通用30针一样吗,我刚好接口一台

网友:
真心佩服你的毅力。。

网友:
技术不错,生意还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生意不好,和我一样闲的蛋疼

本来想说楼主666,但你这个评论笑死我了

网友E:
你有没有这机器的图纸,或者屏接口定义,我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没有这机器的图纸,或者屏接口定义,我需要

没图纸  纯粹的盲测  大概定义看一下就能知道个七七八八  电压啥的需要测量

网友F(2020-12-01):
这个屏接口是标准EPD吗 我也有一块 原装屏线上面写的是LVDS+摄像头 二合一屏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屏接口是标准EPD吗 我也有一块 原装屏线上面写的是LVDS+摄像头 二合一屏线

就是EDP定义的   由于没图纸我是盲测 一次成功

网友:
焊这些线手不抖,眼不花。好明显是闲的慌了。

网友(2021-01-07):
日常逛论坛, 学经验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习经验

网友:
这个牛B  没两把刷子搞不了

网友(2021-02-21):
LZ牛逼,,真有耐心

网友(2021-05-14):
老哥,有这个主板屏幕接口定义吗

网友:
老哥有主板edp接口定义吗,有偿求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EDP定义的   由于没图纸我是盲测 一次成功

老哥,能求一份edp接口定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EDP定义的   由于没图纸我是盲测 一次成功

请问有edp接口定义,或者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接的线

网友G:
学习学习了,lz可以提供一份屏定义嘛,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学习了,lz可以提供一份屏定义嘛,万分感谢

不好意思  定义我也记不清了  DIY完了之后就送人给别人玩了  想知道定义还得去找他拿回来拆开拍照才行

网友G(2021-08-17):
我按网上的定义做了一个屏线,但是点不亮屏幕。量主板没有屏供电信号(刚开机有信号,但是第二次重启的后就一直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按网上的定义做了一个屏线,但是点不亮屏幕。量主板没有屏供电信号(刚开机有信号,但是第二次重启的后就 ...

检查下热插拔信号线吧还有aux这一对差分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热插拔信号线吧还有aux这一对差分信号

解决了,原来是HPD和PWM焊反

网友(2024-05-22):
外接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