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一个线路板 无图纸节直流电源输出拉到0.9V

楼主(2020-10-21):
一块主板 接5V直流电 发现输出被拉到0.9V,用万用表打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就是被拉到0.9 开启电压一般为5V 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输出被拉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
输入被拉低

网友(2020-12-28):
dc电源有没有设置过流点,太低,带不起板子就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