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SI亮机备份下的BIOS绝对可用

楼主(2020-10-21):
由于权限原因只能发这个版块 此BIOS是客户亮机主板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保证能用

GA-B85M-D2V-SI REV3.0.BIN

网友:
GA-B85M-D2V-SI 这个刷完不亮怎么办平?

网友(2022-07-21):
我没刷成功

网友A:
已经刷完确定可以用,不亮机的有可能是别的地方有问题需要检测

网友(2023-01-22):
引用 网友A:
已经刷完确定可以用,不亮机的有可能是别的地方有问题需要检测

老哥是拆下来刷的嘛,我用夹子不屏蔽VCC检测不到,检测到了读出来也全是ff,不能擦,写了也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