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LA-B702P奇葩故障求助

楼主(2020-10-21):
该机器插上适配器有3/5V,3秒过后,关闭3/5V,且EC给的开启关闭,再次按开关EC不发出3/5V开启,不开机。但是,插上适配的3秒内,按下开关,机器可以正常开机,没有任何问题,按开关关机后,再按开关依旧可以开机,就是不能拔掉适配器,拔掉适配器故障又回到3秒关闭3/5V的问题、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插上适配器这3秒内,可以识别电池,可以充电,3秒掉电0.002的电流的时候,这时候没有3/5V也不充电。在3秒内开机的时候,关机,也可以充电。有遇到过这个机器这种情况的么。
没有3、5的时候,测量EC的条件,EC供电正常,EC复位正常,EC_ACIN正常,无EC_ON.

网友(2021-01-01):
大神,最后怎么搞定的,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