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5插电开机直接运行,风扇不转

楼主(2020-10-21):
拆机拆一半放一边被家里小朋友动了一下,结果就不正常了,现在插上电直接就运行,但是风扇不转,温度越来越高,怕烧坏了,没敢通电太长时间

网友:
不要怕。要保护的。

网友:
风扇不转? 建议看看风险相关 比如风扇是否接好   建议找专业的检修下吧

网友:
用转接头直接变成3P的插头接到风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