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焊接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21):
本人使用的设备是迅维360T,经常修一些显卡或者北桥虚汗问题的时候,风枪加热一下能亮机,BGA一加焊就挂,晶体边缘有裂纹,有锡珠爆出,如示意图 用无铅温度曲线基本每个都是这样,后来在有铅的温度曲线上稍做修改,降低了温度,又再晶体上方加一铜片,后来做BGA的时候就好点了,成功率高点了,但是有些芯片温度低了又不能融化,冷却后用无铅曲线焊接,芯片又裂开了,上一下温度曲线图,请各位大佬给分析一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先用有铅曲线干一次,然后无铅再干一次

网友B:
薄的芯片在冬天 都是用200度左右预热5分钟左右 在冷却,  循环2次以后在用无铅温度干,没爆过

网友:
这个可能是你的机器温度不准了, 你用的时候测量一下实际出风温度,看看是否比设定的偏高。也许是机器探头不准,或者需要校准机器了。

网友C:
amd的芯片不耐吹,无铅温度要打低一点。还有预热很重要。自己在bga上设个预热的一组温度,时间5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有铅曲线干一次,然后无铅再干一次

好的,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薄的芯片在冬天 都是用200度左右预热5分钟左右 在冷却,  循环2次以后在用无铅温度干,没爆过

好的,感谢指导,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芯片不耐吹,无铅温度要打低一点。还有预热很重要。自己在bga上设个预热的一组温度,时间5分钟左右

好的 ,感谢指导,我试试

网友D:
烘烤箱100度,放在里面烘烤24H。

网友:
温度高了大哥

网友:
215度就可以了或者在高220、超过220就有点危险

网友:
2、3楼兄弟靠谱

网友:
还240道260你BGA没有裂开

网友:
先测温度准不准.温度正常在笫一段曲线时间直接设定300~600秒给芯片预热.加焊温最高在200左右

网友:
温度高了,用无铅曲线,然后手动。

网友:
条件好点,新购买芯片先放入烤箱烤上几个小时再上焊台焊接,希望对你有用帮助!!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一套  就是温度而已  可以提前取芯片 不用非得报警再去操作

恩,是的,但是每次加焊AMD的芯片,锡珠融化了,晶体也爆了,就很头疼啊

网友:
曲线不敢走到头,最后阶段走个十几秒 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烘烤箱100度,放在里面烘烤24H。

放烤箱,必须妥妥的

网友:
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

网友:
后2段上风温度太高 最后3段设为200 210 220 如果融化情况不好可以适当加下风口温度。再就是芯片一定要烤 特别是全新芯片

网友F:
一堆不懂这个AMD坑的师傅们在各说各话,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垃圾芯片AMD在做的封装的时候GPU中间使用的是有铅低温的锡珠,但与主板焊接的焊盘锡珠却使用的是高温有铅的,一直很纳闷工厂是使用什么设备在保证下面无铅焊接点正常焊接好,而GPU的晶体内的有铅鍚珠不会因为温度高而爆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堆不懂这个AMD坑的师傅们在各说各话,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垃圾芯片AMD在做的封装的时候GPU中间使用的是有铅低温的锡珠,但与主板焊接的焊盘锡珠却使用的是高温有铅的,一直很纳闷工厂是使用什么设备在保证下面无铅焊接点正常焊接好,而GPU的晶体内的有铅鍚珠不会因为温度高而爆珠的?

回流焊呗,设备好,SMT光板时就刷有薄薄一层锡膏,过回流毫无压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堆不懂这个AMD坑的师傅们在各说各话,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垃圾芯片AMD在做的封装的时候GPU中间使用的是有铅 ...

感谢指导,懂了,解决爆锡问题,只能是预热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谢指导,懂了,解决爆锡问题,只能是预热吗

意思就是只能当有铅的来焊,下面无铅的肯定别想焊熔,最多220-223就完事。无铅是245度。一到无铅温度就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意思就是只能当有铅的来焊,下面无铅的肯定别想焊熔,最多220-223就完事。无铅是245度。一到无铅温度就爆 ...

那这样无铅的没融化,会不会起不到加焊的作用,虚焊的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温度太高了,不烧才怪,加点好点的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这样无铅的没融化,会不会起不到加焊的作用,虚焊的问题能解决吗

下面无铅的基本没遇到过虚焊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用风枪加热一下晶体玻璃就能显示的原因。

网友:
薄的芯片在冬天 都是用200度左右预热5分钟左右 在冷却

网友:
加长预热时间, 有铅曲线跑一遍再无铅  ,我还在芯片上面弄些焊油 ,最近也做了几个ati的

网友H:
遇到这种渣芯片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
1、主板要预热
2、温度掌握很重要:上风嘴有铅温度,下风嘴无铅温度
3、时间即到即停

很少失手!!!有理请加分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这种渣芯片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
1、主板要预热
2、温度掌握很重要:上风嘴有铅温度,下风嘴无铅温度 ...

感谢指导,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室温去设定!

网友(2020-12-13):
这是个技术活啊

网友:
这个是主板芯片吧,显卡amd的不容易爆

网友:
今天我用无铅曲线也爆了个GF119的芯片,拆的时候用铝膜贴下晶体没事,植球后焊接时忘贴了,结果就没有结果了。。。。。。

网友:
我今天也焊爆了一个GF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