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了,手痒了,发一点今天修的机器

楼主(2020-10-21):
    型号:神舟炫龙T2
    故障:上电不显
    维修过程:拆掉后盖拔掉电池后上电电流0.4,拆机后发现主板成色很好,没进水没腐蚀没灰尘,干干净净的 。测了各大电压除了CPU电压没有,其他都有了,然而没有观察仔细在这里走弯路了,刷了BIOS故障依旧。下载了CPU供电芯片的PDF测了开启也有,后来都怀疑南桥了,再看了一遍主板发现有个地方有点黑, 仔细一看是公共点的电感烧断了一个,原来还有一个应该是给CPU的供电上管的公共点短路导致电压烧断了,刚开始以为是CPU供电,所以没注意到这里,把上管的滤波电容拆了找到短路的电容丢了再转回去,在找个电感装上,上电电流0.8多然后掉电之后循环几次就亮机了,修机还有要看仔细。哈哈哈,不然走弯路。

    型号:华硕VM590Z
    故障:上电不显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以前有人修过,电池都是把线一根根焊在主板上面的,懒得管它,把电池的接地线取掉后上电电流1.2掉到1.0,示波器抓内存有读一下的波形,但是还是不显,电流跳变不对,换了内存测试一个鸟样。测了电压都正常,先软的,论坛下载一个BIOS刷上,再次上电电流1.2 1.0 1.5 1.8看电流已经过内存,接屏已经显示了,装机测试都正常,

    型号:宏基4749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又是那个爱自己乱修的菜鸟同行拿过来的,很烦。拆机发现这货把CPU的供电电感给换了,唉,乱修,先直接打值公共点短路,拆下CPU再次打值,公共点阻值恢复了一些,这样就说明肯定是CPU的上管击穿导致的大短,拆掉他换电感的那一路上管,再次打值公共点阻值正常, 顺便把他换的电感也一起拆了,电感下面的电流检测的线也被他弄掉了,补好后找了一样的电感换好,找了上管装上打值都正常,上电电流也有跳变,进系统测试正常。

    型号:神舟K480N-I3 D1
    故障:不显示
    维修过程:上电电流0.3,拆机发现也是以前修过的,公共点的电容被拆了很多, 这个位置确实是通病,因为散热风扇的原因,一般大短都是这里的电容短路。裸板上电电流0.2多一点,观察板子发现内存供电边上的一个二极管烧糊了, 这个机器的点位是没有的,找到别的华硕的用这个芯片的机器,这个13脚是BOOT供电的二极管,也找不到两脚这么小的,直接拆别的华硕的双二极管装上, 把公共点的电容也补上一点。上电电流0.6.插上内存电流已经有跳变,接屏显示,接系统测试正常。

    型号:华硕K455L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插电电流0.004,这个电流要么是没公共点要么是没有待机,拆机后测量没有公共点,打值公共点正常,直接测充电芯片的条件,测28脚只有0.5V供电且边上电容明显发黄,前级10欧电阻已经烧了,拆掉电容拆掉10电阻打值正常,料板拆个10欧电阻和电容装上,上电0.012的电流,按开关上电电流跳变正常,装机进系统测试一切OK。

网友:
技术不错!!!生意也不错!!!!!

网友:
这时高手呀,膜拜下!

网友:
经常修看起来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必定老鸟一枚

网友:
膜拜大神                     秒收钱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A:
高手。修起来都是分分钟秒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修起来都是分分钟秒的感觉。

都是些简单问题,修多了都能做到。

网友:
机器修的很多

网友:
是个老鸟,技术不错啊,分析的到位

网友:
分分钟就秒掉一批。。

网友:
一天下来,收获不少吧,老师傅正常的一天

网友:
几乎都是秒杀的机器

网友:
这个写帖子比修机还费时间,向你学习

网友:
实战就是硬道理

网友:
修的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详细哦!@ 搞得好

网友:
电感都能烧断啊,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