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2应该是内存报警

楼主(2020-10-21):
暗影精灵2之前进水,水干了后可以偶尔可以启动,但会不定时关机,以为是风扇问题换了风扇,并没什么卵用。开不了机的时候键盘lock键三慢两快的闪烁,查了一下说是内存相关,换内存条还是一样,没办法拿到迅维合作的维修站,那老板给我加焊了桥,显卡,cpu还是开不了机,还把我屏幕弄破了,自己花钱换了个屏幕,就扔那,扔了快一年了

网友A: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修啊

网友B:
那个所谓的迅维合作的维修站其实只要在迅维里申请就有,而且没有技术审核,,很坑就是普通维修的。。只有迅维快修是官方的技术才有保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修啊

更换CPU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屏幕搞破不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CPU应该可以解决

我们这没人会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搞破不赔?????????????

他非说我拿过去的时候就弄坏了的,我也不想跟他们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所谓的迅维合作的维修站其实只要在迅维里申请就有,而且没有技术审核,,很坑就是普通维修的。。只有迅维快修是官方的技术才有保障

也不懂,就联系了一个,我们这注册了的一共也就四家维修的

网友:
屏幕搞坏了不赔?问题没找到就直接加焊三大件,也是没谁了 可以加我vx 13728779023

网友:
这啥技术店啊,,

网友E:
应该是cpu问题,可以加我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CPU应该可以解决

换cpu划算不,六七年前的本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所谓的迅维合作的维修站其实只要在迅维里申请就有,而且没有技术审核,,很坑就是普通维修的。。只有迅维快修是官方的技术才有保障

原来如此

网友:
那店确实坑了  都干了不好就不会修了

网友F:
这哪里是什么暗影精灵2?惠普暗影精灵系列都是游戏架构,你这CPU和显卡不太像游戏本啊。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还真的是6代的架构!

网友:
你是遇到三板斧了,耍了行就行,不造就拉倒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所谓的迅维合作的维修站其实只要在迅维里申请就有,而且没有技术审核,,很坑就是普通维修的。。只有迅维快修是官方的技术才有保障

我们这个还吹牛逼,就那三板斧,升级内存失败了找理由开拓说我摔了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哪里是什么暗影精灵2?惠普暗影精灵系列都是游戏架构,你这CPU和显卡不太像游戏本啊。

是暗影精灵2

网友:
谁有办法啊,最好有离我近点的能修的,我在新疆库尔勒

网友:
确实坑了  都干了不好就不会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cpu问题,可以加我微信

你微信说一下,我加你,你给看看

网友:
风险是大了点  不过利润很高 所谓富贵险中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微信说一下,我加你,你给看看

微信是这个 644120659

网友G:
进水后先把腐蚀的地方用稀板水都擦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腐蚀掉的断脚再重新加焊加焊,如果不行,再看看是不是短路原先,查供电

网友:
来学习的,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后先把腐蚀的地方用稀板水都擦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腐蚀掉的断脚再重新加焊加焊,如果不行,再看看是不是短路原先,查供电

我是干脆不懂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