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主板维修请教大虾

楼主(2020-10-21):
机械硬盘主板维修请教大虾

网友:
直接去掉不影响使用,只是下次电源有问题会直达天堂。。。

网友:
想换一个元器件,不知道怎么型号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5v吗
新手,想自己修

网友:
你量一下管的两头有接地的吗?没有就用IN4007代

网友:
大神说一下思路啊,学习学习,

网友:
TVS管来的,直接去掉。如果确认坏的话

网友:
找一个旧硬盘拆一颗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