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20-10-21):
主板风扇一转就停 怎么原因

网友:
拿下电池放电,拿下CPU内存,再开机试试

网友: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怎么那么多新人

网友:
刷BIOS  ,测是各大供电 好有就是 VIN 电压检测

网友:
主板的供电  信号的原因!

网友:
一转就停的故障很多

网友:
主副bios对调试下,多半小三级管坏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刷bios

网友A:
拔下CPU供电插头,开机试试

网友:
花个几十修修,也比这问那问强,他们都是让你干这干那,最后搞不好,浪费时间最后还是块心病。

网友:
你还是花钱找人修吧。

网友:
技嘉遇到风扇转一下就停并且不能二次触发的情况,先查IO芯片的12V检测,上下分压的两个电阻,一般上电阻75k变小,就会造成这样,属通病了,正常分压是2V,下电阻15k,昨天就秒了一块技嘉z77

网友:
检查主板正常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一个内存没有识别 一个bios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下CPU供电插头,开机试试

修主板首先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先看看内存条,可以擦擦试试看先,然后再查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