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通病爽歪歪:CIH61MI 开机立马掉电的维修

楼主(2020-10-21):
联想CIH61MI  V1.1,开机立马掉电 风扇停。
论坛一搜,老通病了。
2个管子 QN2 , QN58,
先换QN2,依旧掉电。
再换QN58,亮机。
维修结束。

——————————————————
就这么完了?
显然没啥营养。
分析一番,捋一捋
这个掉电,是缺总线电压引起的。
QN2控制cpu供电芯片的EN
图纸采用V1.0的,一模一样。
直接把相关电路,剪切合并处理

逻辑关系一目了然,不再文字绕来绕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N58图纸如下:

三板斧的话,应该这样换:
QN58→MN34→QN2→QN1
照这顺序换这4个管子,应该比较快。
————————————————————
QN58,位置比较难找,
眼都快看瞎了,才找到丝印标志

显卡插槽左上方,CE17小电解电容右侧。挨着QN58的就是MN34

丝印位置,在cpu插座拨拉杆右侧,
标圈F的一堆里面就有。

————————————————
现在有个小疑问:
掉电是怎么执行的?
因为最终是要靠IO置高绿线电压,使风扇停转的。
查了一下这个IO,ITE8775

电压监测点 vin0-4,共5个,不涉及vcore。
第12脚 SIO_vcore,只在外面接了个电容。
图纸上并未搜到 去了vcore电路。
l这玩意是怎么知道缺电压的?
按理说,风扇应该一直转,只是不继续跑码而已。
看时序图,PS_ON之前的一步是SLP-S3

是通过南桥监测到VCORE不正常后,拉低SLP-S3,
IO收到S3低信号后,置高PSON=关机实现的么?
希望大师傅赐教

网友:
分析得很在理 技术越来越好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鼓掌!

网友:
这才是技术啊,我碰到这种,都是换掉

网友:
我没看图纸哈,几路电压检测,看看有没有哪路是VCORE或者VTT供电上拉过来的。因为是缺少VTT所以导致vcore供电也出不来的。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不错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A:
不亏是鸠摩智啊

跟你打平手的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亏是鸠摩智啊跟你打平手的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小无相功,拈花指功,易筋经都掌握了,无敌手的。

网友:
移花接木大法

网友B:
    有图有真相,且语句通顺、逻辑清晰、无缺字错字,楼主的文字表达能力可见一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真相,且语句通顺、逻辑清晰、无缺字错字,楼主的文字表达能力可见一斑。

发帖之前,都存在草稿箱里面,反复核对2遍才发出的。
力求文字简洁,明快。
不多写废话。多余的心理活动描述一概删除。
因为优先考虑的手机app端的阅读,
所以我的帖子,没有长句子。
每句话控制在15个字符以内。
句子太长,一句话在手机屏幕上会被切成上下2段。
影响阅读体验。

网友:
新手小白近来学习

网友:
新手小白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2020-12-05):
资料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