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为什么这个LM358输出过高了

楼主(2020-10-21):
反馈电阻  都检查了  LM358 换了  MOS管  换了   C80也换了  ME电压就是输出1.1V  本该1.05才对  没有招了 大神些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1.1V也能正常用的!!别在这里纠结,查查其他问题吧!!!

网友:
感觉2楼说的对 1.1V应该是没问题的  实在不放心 那就把 r191  r192 都换一下

网友A:
什么板,技嘉B75吗?如果是2.0版本,就是1.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技嘉B75吗?如果是2.0版本,就是1.1V

GA-B85M-D2V REV 3.0  这个电压 好像 不能高   桥有点烫

网友:
这个没事高一点低一点没事,如果像在桥旁边单独ME供电的那种就不行

网友:
1.05和实测1.1没关系。还是查查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
1.1V对于ME管理电压来说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再说了,图上不还有个VCC1_05_PCH_OV么,这个是电压调节端口,看看到什么地方去,实在不行把这个信号割开。

网友:
你现在是转下停还是不跑码?这种桥坏的很多呃。

网友:
有点误差很正常 你要不用示波器测 更精准

网友:
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第五脚电阻有没有变值,不过一般主板高一点点没关系的,可能是别的问题

网友:
板子已经修好了谢谢各位  1.1V  没有问题的 我最开始以为是高了发烫

网友:
传说中的 侠级霸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