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wifi打不开 阻值正常 有一条1.8v没有

楼主(2020-10-21):
修了好久这台 wifi  wifi芯片也换了几个 用紫屏已经解绑wifi  焊盘阻值测了一遍又一遍容易断线的几个点  刮开ol的点测了通断也是通的 唯有这个点 26脚  90pcie ap to wlan refclk n 没有1.8v wifi芯片在焊盘测试点pp7631上测不到1.8v 拆了wifi在26脚测也测不到1.8v 阻值是70多 也不知道图纸170对不对  25和26脚测不到电压  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借个电压飞线呢  一个p 一个n 是两个都要借电压吗 不是很懂 谢谢大师们

网友:
70多的阻值也不至于拉低1.8v电压,大胆飞个1.8试试

网友A:
拆了wifi也测不到1.8V,说明不是Wifi问题,你测一下主供电电源1.8输出是否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拆了wifi也测不到1.8V,说明不是Wifi问题,你测一下主供电电源1.8输出是否有

我搞错了,这是时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错了,这是时钟信号

sdram1.8v 有 vccmain电压也有  这个时钟信号能测到1.8v电压吗  有没有晶振是管wifi的呢  客人说摔的

网友:
WIFI芯片54脚是32K时钟,由电源H12脚输出,开机可测到0.9V;
90pcie ap to wlan refclk n这个是wifi与cpu的参考时钟总线,能不能测到1.8V,我也不清楚

网友:
换个拆机的

网友:
测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