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Q52一体机花屏导电银漆维修方法

楼主(2020-10-21):
海尔Q52,这系列的一体机,几年前经常修到的多数是花屏。这两图客人拍的照片,这现象基本上是屏线引起的问题。

拆机,可见屏线接主板的这头氧化了,故障点就是在接主板的这端口,用橡皮擦擦一擦。然后测试,效果不好,还是一样花屏。难道要换屏线了。换这屏线十几元少不了吧,只能用修的了。怎么修就是在接触点上涂一点导电银漆。怎修就看图吧。注意涂在和主板连接器的触点位置就可了。然后热风枪100度吹涂上的漆,大概3-5分钟就会干了。自然干也行就是时间长点。

装机测试,正常了。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导电银漆是不是就是平常说的锡膏啊?

网友:
前几个月搞过一台 换了显示器用的新排线 会不定时花 估计接触点厚度不行

网友B:
这人工费也超过十几块了吧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剪短一点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导电银漆是不是就是平常说的锡膏啊?

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人工费也超过十几块了吧

收费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剪短一点不可以吗?

以前有剪过,因为氧化了,效果不好。

网友:
以前2块一条的屏线效果比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剪短一点不可以吗?

我就是剪短,除非整一边没了

网友:
这是好方法,镀锡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导电银漆是不是就是平常说的锡膏啊?

导电银酱并不是锡膏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导电银漆是不是就是平常说的锡膏啊?

不是,锡膏自然能干?

网友:
30P片插屏线2块一根,大把,不用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
以前手上没有屏线,用橡皮怎么擦也不行。我应急处理的时候,我直接把它焊在上面。

网友:
好办法!不是花不起2块钱,主要估计楼主手头没有

网友:
其实用不着那么麻烦。剪刀剪掉坏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