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M6CMB8D0戴尔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10-22):
故障待机0.014待机有点偏高  偶尔通电电流0.004测试待机3v5v都正常.

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玩也没问题就是关机后待机电流0.014第待机3v正常5v电压不出在按开关开机发现3v也被拉低

待机0.014的时候测试5v开启是ec的83脚ALW_ON去开启5v的 测是83脚没电.测ec待机发现ec复位只有0.5v ec和bios也没有通讯波形更换ec复位电压3.3恢复正常,ec和bios也有正常通讯波形了.但是83还是不出开启5v信号《bios也刷了》

ec83脚ALW_ON到待机3v5v芯片中间有个电阻,断开电阻发现ec的83-ALW_ON电压3.3v正常.测3v供电也有杂波太大更换待机芯片3v杂波没了 但是5v电感还是不出.ec83脚ALW_ON开启电压还是被拉低.再次更换待机芯片有惊喜(卧槽通电大短路)把待机芯片和3v5v上下管一套换了

通电3v5v都输出了但是待机偏高0.185按开关电流到0.5内存电压有没.待机0.185测内存供电是5v电感通过一个电阻给内存芯片供电测量内存供电没有,测对地短路更换内存芯片不短路了

通电待机还是偏高0.185开机1.5v输出了电流0.5.待机测下一步1.05v桥供电发现1.05v供电芯片发烫《1.05v供电芯片是bga封装芯片》拆掉芯片后待机恢复正常0.004,3v5v输出也正常.换了1.05供电芯片后通电待机正常触发电流蹭蹭往上跳熟悉的LOGO显示开关测试一下午

全部正常

网友:
着实看的不容易啊,给你点赞

网友:
坏的东西挺多的

网友:
维修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看你这复杂但是对于楼主来说 有系统学习  还是比较轻松杀的

网友:
坏这么多芯片 你也够拼的

网友:
错拆不少芯片吧,3把伏练不错,看见有嫌疑直接送火葬场,算好不是医生要误诊多少

网友A:
现在发帖都不发电路图,和故障图,打字不累吗?也帮住不更多人,会误导三扳斧的人,没有仔细按上电时序来维修,扩大故障,烧坏不少元器件,理论不过关走弯路费零件,,

网友:
这个机子毛病是有点多

网友:
换这么多元件,收费不少吧!

网友:
多芯片损坏导致的故障,最考验师傅的耐心和技术

网友B:
有时能开机,问题应该只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能开机,问题应该只有一个

是的估计应该就是3v5v的上下管不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发帖都不发电路图,和故障图,打字不累吗?也帮住不更多人,会误导三扳斧的人,没有仔细按上电时序来维 ...

时间有限,没时间截图一 一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发帖都不发电路图,和故障图,打字不累吗?也帮住不更多人,会误导三扳斧的人,没有仔细按上电时序来维 ...

仅供参考每个故障都不一样 这个机器待机偏高桥的1.05v供电芯片易坏gba封装的

网友:
原先有时候不开机。应该不会坏这么多原件吧。好在都解决了。不然。。。

网友:
值得借鉴与学习

网友:
么多元件,收费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