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尾插排线坏及左喇叭无声音故障维修

楼主(2020-10-22):
  【机器型号】:iPad mini

【故障现象】:
    接修一福建客户iPad mini具体故障描述,如图:

【维修过程】:
  客户自行维修扯坏的尾插排线。

  将处理好焊盘之后重新焊接上好的尾插排线。

  开机测试,插数据线以后能够正常联机及充电,初步确定尾插已经没有问题,继续测试其它功能。

  客户的iPad是有锁屏密码的无法进入系统,打电话给客户,要到锁屏密码后进入系统,测试各项功能时发现左边喇叭没有声音,用万用表量测尾插左右喇叭的对地值一样。

  尾插没有问题,那么就可能是喇叭有问题,因为之前机器进过水,喇叭已发霉,所以找了一个新的喇叭更换上去,但是更换后左喇叭同样没有声音,把此机喇叭放到别的机器上测试是正常的,说明喇叭没有问题。

  拆掉尾插接口测量喇叭排线触点的对地值时发现有一面对地无值,放在显微镜下发现触点与排线之间已断开。

  补线焊接后,故障修复。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中间的图好详细!谢谢 分享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