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主板充电故障求助

楼主(2020-10-22):
求电阻型号,我这个烧黑了看不到,。,,镊子所指位置

网友A:
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你指的什么地方。型号也没有,想帮你也没办法帮。

网友B:
没有图纸色标,找一样的板子比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色标,找一样的板子比对啊

手上没有一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你指的什么地方。型号也没有,想帮你也没办法帮。

小米air13.3,Ssd2接口下面,充电芯片左边的电阻。

网友C: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吗?

网友D:
如此大焊盘,若测两端都未接地,很可能就是电源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此大焊盘,若测两端都未接地,很可能就是电源限流电阻。。。

没接地,一端为19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吗?

小米的好像都没看到图纸: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米的好像都没看到图纸:kuqi:

鑫制造好像看到过啊            你找找看

网友:
1: 限流电阻用101  (100R电阻代换看看)

2:如此烧黑,很有可能芯片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个10欧姆的电阻

网友:
这是电感吧
这么大

网友A:
看下图纸,找下对应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纸,找下对应元件。

大神你有这个小米的图纸?

网友:
有芯片型号图纸参考可以跑跑线路看和芯片哪个脚连接的

网友:
是保险电阻吧,主供电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