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2211台式一体机 待机触发电路浅析

楼主(2020-10-22):
华硕ET22211一体机  待机触发电路浅析
接一华硕一体机,板号ET2221I,板号1.2,不触发,按开关没反应,更换PU9解决,注意的是,本机不接面板上的触摸板,也会不触发。具体维修过程不讲了,讲一下这个机器的待机电路,不足之处请指出。

适配器19V,此机是一体机,所以不存在充电芯片。插入适配器,供给待机芯片RT8239BZQW,在此先盗个迅维网的图哈。

11脚供电,12脚开启,2、4脚直接接地,所以直接产生3.3V和5V线性电压。点位图上的名字对应为+3VA、+5VAO .

先看+3VA。他重新找了个父亲(跳线)并改个了名字叫+3VAO,+3VAO送给EC,EC起振。
+3VAO还过100K电阻再次改名为DF_PWRBTN#_C,到了开关脚。

。之前一直纠结的问题是,不插触摸板,就开不了机,我发现,这个信号还到了机器面板上的触摸板第2脚,

出来一个信号叫O_PWRBTN#IN.此信号直接经过电阻送到EC 61

按下开关从60脚输出O_IOPWRBTN#,途经两个电阻送到桥

最终到达桥的信号名字为O_IOPWRBTN#_Q .同时桥发出S_SLP_SUS#高电平信号给EC,

EC接着发出信号给R88电阻,并改名为O_SLP_SUS_FET,此时信号低电平,给 N沟道PQ25.所以PQ25截止,

5脚供电,4脚输出,所以4VSUS_ON输出为高电平。
VSUS_ON改名为VSUS_ON_PWR

以下地方是实测,查不到信号名称,不懂RT8239BZQW的工作原理
请高手讲解。

难道,此待机芯片通过内部电路上拉芯片34脚?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发几个板图出来。写作累但充实。不足之处请谅解。

发图结束,谢谢 。

网友:
够详细的,必须点赞

网友:
奉献精神可嘉,  加分鼓励。。。。。。。。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