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触发

楼主(2020-10-22):
接到同行一台笔记本 delln4030  故障不触发有待机电流0.001   直接拆机裸板测试 故障一样  测量开关板电压有3.3V待机电压3 5v没有 找图纸看了下  35v芯片是RT8205这种正常情况下应该出了电压的  测量下开启电压    13EN正常 8 17线性电压正常  1 6脚开启却没有电压顺着图纸往前查  是由EC   NPCE781 发出的  经测量15脚也没有电压应该是EC没有工作 查EC工作条件供电啥的都正常 就是AC IN 却不正常  到了这里却不知道怎么查了 本人小学生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兄,问一下,为什么芯片供电都没有,还会产生3 5V线性呢?

搞错了吧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小电流的公共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in不应该是芯片的供电吗?还有acin汉语直译电源进。准确来说是这两个芯片都没供电  有开启怕是不行奥。建 ...

师兄,问一下,为什么芯片供电都没有,还会产生3 5V线性呢?

网友B:
vin不应该是芯片的供电吗?还有acin汉语直译电源进。准确来说是这两个芯片都没供电  有开启怕是不行奥。建议查一下 vin acin 上游的电

网友:
ACIN DCIN 是不是19V DCBAOUT 过来的 不查19V有没有产生?

网友:
我查了图纸,AC_IN#是不是来自于小板的?有查这个信号吗?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吗       这个不会没注意吗

网友:
16脚是不是可以直接从公共点拉一个电压过来

网友:
PU301的13脚有输出高吗? 还有查查PQ304

网友:
待机0.001就别管了,热风枪吹吹南桥会有惊喜

网友:
妈蛋,看错了,我以为他说的16脚,没想到他说的是1脚和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兄,问一下,为什么芯片供电都没有,还会产生3 5V线性呢?

这个问题 我答不上来。

。一般线性供电都是从这个芯片的供电上分出来的啊。芯片没供电不应该有啊。 可能是最近搞手机电脑的知识迷糊了

网友:
查下隔离保护mos管的g级正常不

网友:
ac in是从充电ic 出来的

网友:
这机器开关容易出问题

网友:
老机器直接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