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rev3.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10-22):
   今天主角技嘉h81m-ds2(rev3.0),故障不触发。此版有通病PSON断线,但这块不是这个通病。主板发现有腐蚀,测量过程略过,发现没有RSMRST

正是腐蚀位置,NR203碰一下就飞了,焊盘也断线,更换电阻补焊一下能触发,但是却没有亮机,感觉是要亮机的,测量时钟复位均正常,应该是BIOS的问题,对掉BIOS居然不行,老实刷上一个完美亮机。

网友:
腐蚀的主板不好搞

网友A:
线都省了,一陀锡拉过去的?

网友:
8系的板官网都有bios,还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都省了,一陀锡拉过去的?

是的,断那么一点点没有必要用线,一坨锡就好

网友:
修机看运气

网友:
对调bios最简单

网友:
待机好这个信号是入手第一步

网友:
说的都没压力感

网友:
试过了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断那么一点点没有必要用线,一坨锡就好

不美观,,,,,,,,,

网友D:
先用稀板水擦擦腐蚀的地方,再加焊加焊看有没有不连接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用稀板水擦擦腐蚀的地方,再加焊加焊看有没有不连接的地方

那不是废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美观,,,,,,,,,

谁看到那么一丁点

网友E:
这样也能坏BIOS,看来GA的BIOS 是不怎么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能坏BIOS,看来GA的BIOS 是不怎么的啦。

品牌主板BIOS都坏得比较多,还好官网有提供BIOS,反而杂牌主板BIOS很少见坏,不过坏了也找不到BIOS。

网友:
腐蚀的主板不好搞.整美观点

网友F:
这BIOS从好板上备份的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BIOS从好板上备份的能用不

备份BIOS亮机慢。这BIOS官网有下载没有必要用备份BIOS。

网友G:
我感觉修主板好难
korochi
我也只是自学的,你说难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修主板好难
我也只是自学的,你说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