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一体机不加电维修

楼主(2020-10-22):
CPU供电上管击穿导致不加电,CPU也烧坏。更换场管 CPU后故障排除

网友:
还好是有支架的CPU不然又麻烦很多

网友:
简单明了 秒杀节奏

网友:
修好上传个BIOS

网友:
当 检测到 “CPU供电上管击穿” 心都拔凉拔凉的。。。

网友:
这种还好,要是焊在主板上的就更凉了

网友:
成本高了,客户一般都不接受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有一定概率烧CPU,有时候也不会

网友:
板载CPU的板子换起来成本更高,那就真的凉凉了

网友:
运气真好真幸运

网友:
b460 烧CPU 就很少 B470基本上必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