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 今天修的不多,

楼主(2020-10-22):
    型号:联想B4306
    故障:开机白屏
    维修过程:开机屏幕纯白,风扇也异响,就直接拆开主板,把风扇清洁干净打油后,顺便看看主板没有进水腐蚀,上电测试屏供电正常,拆开上半部分拔插屏线,诶嘿嘿,捡个漏。好了,装机进系统测试都正常。

    型号:华硕X201E
    故障:无声
    维修过程:同行反应装个几个系统都没有声音,拆机看到这款声卡是在小板,且上面的贴纸有点糊了,位置刚刚是在声卡边上的电容,打值并没有测到短路的地方,开机测试28脚电容发热特别厉害,以为是声卡的问题,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拆掉28脚的电容打值会比原来的高一点,应该是电容坏了,找一个装上再次开机测试已经不再发烫,进系统测试声音正常,所以电容短路也不一定就是0000,可能用二极管档打的出来值,当然好的电容是二极管是无穷大的。

    型号:联想MIIX 520-12IKB
    故障:开机反复掉电上电
    维修过程:这个是个二合一平板,没怎么搞过啊,拆开看看吧,拔掉电池上电0.6左右一会就掉了,在上电一直循环。上电时测试各大供电都有了,BIOS也已经被人家刷过,我也上论坛下个BIOS刷刷,先软后硬吧。论坛就两个BIOS,变着法也只搜到两个,第一个刷上亮机了,不过亮机慢,改了几次也不行,对比原来备份出来的ME版本不一样,在下载了一个ME也不一样,刷上后亮机快是快,但是风扇狂转,改了也不行,进系统烤一下机吧,只要不半个小时掉电就这样跟客户沟通一下,哈哈哈,懒得去淘宝买了。

    型号:神舟战神K650D-I5 D3
    故障:开机不显
    维修过程:上电电流0.36左右,以为是缺供电,拆机裸板上电测试结果打脸了,测试电压除了显卡之外都有了,CPU电压也出来了,翻出我的四代U装上上电电流0.8  1.0   1.2电流明显跳变,已经在读取内存了。好吧,装回去打上散热器上电已经显示了,CPU坏。白拆了。等着老板跟客户沟通换CPU吧。

    型号:苹果A1466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上电待机电流0.008,绿灯也不亮。拆机观察没有进水腐蚀掉件之类的,打值各大电感都正常,上电直接测3.42V,只有2.7V左右,也算是个通病了,这个电压不正常就是反馈电阻变质的问题,以前还换过芯片也不行。料板找了电阻全部换掉打值没有短路,上电自动触发0.8 0.9然后掉电。重复两次后电流已经跳变正常,装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华硕F454L
    故障:客户说换了新键盘也有按键不能用
    维修过程:开机测试确实是有按键不能用,拆机发现这个同行自己换的键盘套C壳的就这样放着,固定都不固定,也是艺高人胆大,又丑又容易引起烧主板,说远了。拔掉键盘后打键盘接口阻值都正常,再把他的键盘插上测试可以了,应该是客户没有插好,加上机器还有风扇狂转的问题,所以先不装,问问要不要处理风扇狂转的问题先。

            今天就这么多,比较闲

网友A:
一天修这么多台还说不多啊,真羡慕自己会修理主板的

网友B:
生意真好  我现在一天也就2-3台 打酱油

网友:
累死宝宝不常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意真好  我现在一天也就2-3台 打酱油

我们是修同行的,零售要是这么多倒也还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天修这么多台还说不多啊,真羡慕自己会修理主板的

修同行的,价格不高的,都是靠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同行的,价格不高的,都是靠量

我也是拿给专门修主板的同行,中间赚点差价

网友:
现在机器越来越少

网友:
这么多,楼主真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