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421UKH开机不定时掉电,何解?

楼主(2020-10-22):
前几天一个同行拿来一台华硕A6421UKH的一体机,不定时掉电,刷了BIOS,坛子上下的,TB上买的都试了,还是一样掉电,但各电压点电压正常,求助各位同行,今天又送来一台,没有修出来,哪个同行修过,指导下,感谢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温控,RTCRSC#重点看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部分

网友:
检查温控。。。。。。。。。。。。

网友:
U可以单独换先换U试试

网友:
华硕很多机子都喜欢掉电,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测了。比较花时间。应该是供电不稳多

网友:
看下系统供电和CPU供电部分

网友:
可以单独换先换U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