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211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20-10-22):
机型:HP TPN-Q211
板号:DAG3DDMB8C0
故障:不开机
维修过程:客户送修一台HP笔记本,描述在游戏过程电脑突然自动关机,之后再也开不起来了,客户才买一年,不想拿到维修站保修。
接机后接上可调电源,发现0.001,测试全板除了电源接口有19V,其它电感全无电压。感觉应该是电源转接头不支持这主板,印象中有人说过HP的转接头不触发的可以把电压调高到21V这样就可以正常触发。把可调电源调到21V发现电流跑到0.06后可调电源打表了,这一下拿出放大镜全板检查,一下子就发现显卡这边一个电容变色了。更换电容后故障修复。
维修这台笔记本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发贴只想说明一点,HP的小口转接头用19V不能正常开机的可以试着调高电压到21V测试。

故障点,由于太简单没有想着要发贴子,所以没有拍故障图,电容位置在这边 ,我的电源转接头是这款

网友A:
调高电压,风险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高电压,风险大吧,

高个几伏问题不大的

网友:
有HP专用的,淘宝上大把

网友:
DELL HP 有专用的电源头的 你这个不是专用的

网友:
敏锐的观察力啊,否则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

网友B:
楼主观察力好。。。。这款电源头可以买hp专用的。。。。

网友C:
有些机器这种头子不能用。

网友:
难怪我看到好多大神的可调电源都是21V

网友:
带适配器检测的可调电源不好用

网友:
我好像也用的这种头子。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啊! 难道有区别?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观察力好。。。。这款电源头可以买hp专用的。。。。

有链接么,兄弟,我调到21v可调还是不触发,不敢在调高了,原装电源可以触发

网友:
21V冒险啊。22V肯定会挂机。烧得拍拍的。

网友:
正修到这个机器,问一下楼主。不插电池适配器可以开机吗

网友(2021-01-06):
引用 网友C:
有些机器这种头子不能用。

跳到22V可以,我试过了

网友D(2021-10-02):
大家好,此款电脑水晶头插孔断裂,需换后盖(后壳)

网友D:
请大家帮忙想办法

网友(2025-01-14):
有这种事,我不太相信是因为这个原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