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7472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0-10-22):
板号:LA-F251P,开机电流可以上到07,屏幕不显示,键盘大小写键切换也不闪,但外接键盘,大小写键却可以闪,以为是屏或排线松了,花了很大的工夫把屏拆下来,换一个破屏上去,屏亮了,由于是块破屏,能只看到背光亮,看不到字,满心欢喜订了块屏回来,换上去,居然不亮再把破屏换上还是不亮,奇怪了,刷过BIOS,没解决。

网友:
这个BIOS开机速度很快,有需要的人可以下载。

网友:
有人修到过此机此故障分享点维修经验,以免让我少走弯路。

网友:
太草率,破屏也要找个能亮几个字的,

网友:
开机有时能显有时候不显示,屏确实是坏的,

网友(2020-12-03):
感觉DELL这批8代的机器CPU容易坏,有个特点,风扇几乎都不转的

网友:
遇到一台,外接屏显,换了屏幕不显不亮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通病。主板和小板的连接线经常断开。插上就能开机。

网友(2022-07-23):
这机子,应该到亮机了,查屏幕接口那块信号和显卡信号

网友:
有没有人换这个机器的键盘?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2024-05-23):
换了屏不行  那估计就是主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