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3/5v待机芯片代换

楼主(2020-10-22):
这个待机芯片丝印1225c可以用8813a芯片代换吗,请哪个大师给个帮助

网友:
最下面的又看到是黑白图纸

网友A:
中间的电路图太糊,没法看清 一般脚位和功能一样可代换,当然最好是用于相同功能电路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电路图太糊,没法看清 一般脚位和功能一样可代换,当然最好是用于相同功能电路上的

图纸上标的是TPS512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电路图太糊,没法看清 一般脚位和功能一样可代换,当然最好是用于相同功能电路上的

谢谢了,我看了下脚位相同,但引脚定义好像不同应该不能代换再买个吧

网友:
最后换同样的 这芯片又不贵 料板上也有啊

网友:
不行  小弟换过 不行

网友B:
还不如寄芯片,代换出问题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寄芯片,代换出问题更麻烦

是的,已购买新的了

网友:
芯片便宜多买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