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f2a55m-ds2 3.0上电时序

楼主(2020-10-22):
一台技嘉f2a55m-ds2,一插电源,风扇就开始转,3v,5v,12v.都有。桥外边可以测到pwrbtn 3.3v.测不到slp-s3 slp- s5信号。

网友:
你这个是主板吗

网友:
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A:
插电自动开机    开机针上面一个防静电管子  六脚的 拆掉     要是不好使把IO拆了  换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电自动开机    开机针上面一个防静电管子  六脚的 拆掉     要是不好使把IO拆了  换一个

防静电二极管,我测了阻值,感觉没得问题。所以是IO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静电二极管,我测了阻值,感觉没得问题。所以是IO坏了吗?

拆掉不就知道了!还有Io和绿线上面连接一个管子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