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

楼主(2020-10-22):
求大神分析一下5VDUAL 3VDUAL产生的过程
1.25哪里来的

网友:
5---L是受U9A3脚控制得出来的,3---L是先出5---L再经过三极管再得出来的,没有5---L电压,先检查U9A相关供电是否正常,特别是U9A的3脚是否有开启电压,如有电压就是U9A坏了,还要检查Q31相关的是否正常,3---L是有了5--L后才有3L的,我也是半桶水,如说的不对请各位大神指点,谢。